[求助] 斩波运放交流增益,相位裕度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请问:加入斩波开关以后,变为离散信号,如何在hspice 或者spectre中进行ac仿真,查看斩波运放的频响?

楼主:
还有就是在spectre中,pss加pnoise仿真noise的时候,仿真的频点有限,比如我用100K斩波采样10K信号,设置了1000个谐波,频率范围从10HZ到10GHZ,却只能看到45M左右以内的噪声频谱,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1-08-31):
他就是那个PSS的取点是有限的。。。所以只好一段一段取。。

网友(2012-03-26):
怎么处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