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bist在RTL和netlist插入的区别???

楼主(2010-04-15):
大家好,请问下,用工具插入Mbist时,我们既可以在RTL代码插入,也可以在netlist里面插入。目前,常见的做法是在netlist插入。但是,由于插入的Mbist逻辑是RTL代码,这样如果在netlist里面插入的话,我们还需要再进行一次综合。如果在RTL代码中直接插入Mbist,则只需要综合一次。
小弟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现在都推荐在netlist里面插入Mbist,而不是在RTL插入呢?在RTL和netlist插入mbist各有什么利弊?谢谢各位!

网友:
哪里有推荐在netlist里插mbist?

问过一些做dft的人,感觉都倾向于用mentor的mbist工具生成rtl代码,集成到数字逻辑里,再做逻辑综合的.

楼主:
如果是用mentor的工具生成mbist的RTL代码,那请问是要在design的RTL或者netlist里面插入mbist的RTL代码?各有什么利弊啊?
小弟目前了解的情况是,很多公司都是在netlist这一级插入Mbist的RTL代码。

网友:
顶起来,等高手解答

网友:
别人的帖子复制一个如下:
at rtl coding and synthesis stage, normally the focus is on the timing/area/power optimization , designer do not want to be involed too much in the DFT task ,such as scan chain insertion and BIST test, therefore most people would like to insert the bist logic in the netlist instead of RTL.
actually the recommended way is to compile the bist block into gate level block first and then insert them into the design .

不知这个recommended way有哪些好处

网友A(2010-07-08):
综合通常是针对unit来做的,而布局布线通常针对partion,而mbist逻辑会涉及到很多个unit,如果把mbist逻辑划分到每个unit里面去,会使得mbist逻辑变得有些杂乱,如果一个unit里面的mbist出错了,将来拼起来就不容易找出来,所以现在把mbist作为一个独立的unit来综合,得到了netlist以后,然后插回到正常逻辑的netlist里面去,这样一方面mbist逻辑本身的完整性和控制性更好,另一方面,function逻辑的设计者并不需要知道mbist怎么实现的,减少了function逻辑设计者的设计effort。 但是,把mbist逻辑独立来处理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把mbist与function逻辑分开综合并不是最接近实际芯片设计情况的,因为mbist和function逻辑本身就是互相渗透的,如果完全独立开来并不能很好的符合实际情况。综合来说,分开综合,然后将mbist插入到netlist里面实践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可以使得一起综合的方式更便于管理和控制,显然也是一种不错的做法。

网友(2011-07-24):
等待更多的高手解答

网友:
Inserting mbist at RTL-level requests strict coding style for your RTL.
Unless you have the full control over all the IPs you gonna use, o/w inserting at RTL-level might be the only choice.

网友(2011-10-08):
回复 网友B:

    still dont understand

网友(2013-08-26):
综合通常是针对unit来做的,而布局布线通常针对partion,而mbist逻辑会涉及到很多个uni ...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2015-11-09):
学习了,等待更多高手解答

网友(2021-07-26):
Very clear,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1-12-17):
非常好啊

网友:
期待高手们的讨论!

网友(2025-08-10):
引用 网友A:
综合通常是针对unit来做的,而布局布线通常针对partion,而mbist逻辑会涉及到很多个uni ...

thanks!very cl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