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请教

楼主(2010-04-15):
大家好,电流舵DAC如果电流源和开关管都是pmos,那它们的衬底是接电源呢还是他们的源极?

网友:
最好接电源了,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

衬底接源极不好,如非必需不要用。

版图上也占 面积。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
开关管也接电源吗?别人给我的电路是接源极的,这个是已经有产品的,所以有点

犹豫要不要改。

网友:
开关管也接电源吗?别人给我的电路是接源极的,这个是已经有产品的,所以有点

犹豫要不要改。
引用 网友A:

这又是另外一个方面了:既然都有产品了,能用又没大问题,那就不要改为好。

silicon proven是王道。

如果自己从头设计,就要再考虑考虑。

网友(2010-06-03):
除非搞懂才應該改 SW接source要小心關不掉的狀況

网友(2010-07-12):
学习中,马上要做设计

网友(2011-07-04):
接源极是为了降低V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