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T后的violation

楼主(2010-04-15):
这是做完PT后报告的violation中的一个,有几点不清楚,望高手解答:1.请问这个slack是holdtime 还是setup的呢?2. 我做ASTRO时,timing report没有报告任何violation,为什么做pt会报告violation呢?3.该如何解决呢?

Startpoint: m1/u_IDCT_2D/u_IDCT_1D_2/u_mul_c1c7_13/reg_1_1_reg_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_pad)
  Endpoint: m1/u_IDCT_2D/u_IDCT_1D_2/u_mul_c1c7_13/reg_2_1_reg_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_pad)
  Path Group: clk_pad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_pad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1.66       1.66
  m1/u_IDCT_2D/u_IDCT_1D_2/u_mul_c1c7_13/reg_1_1_reg_1_/CK (DFFRHQX1)
                                                          0.00       1.66 r
  m1/u_IDCT_2D/u_IDCT_1D_2/u_mul_c1c7_13/reg_1_1_reg_1_/Q (DFFRHQX1)
                                                          0.19 &     1.85 f
  m1/u_IDCT_2D/u_IDCT_1D_2/u_mul_c1c7_13/reg_2_1_reg_1_/D (DFFRHQX4)
                                                          0.00 &     1.85 f
  data arrival time                                                  1.85
  clock clk_pad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5.62       5.62
  m1/u_IDCT_2D/u_IDCT_1D_2/u_mul_c1c7_13/reg_2_1_reg_1_/CK (DFFRHQX4)
                                                                     5.62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5.58
  data required time                                                 5.58
  ------------------------------------------------------------------------------
  data required time                                                 5.58
  data arrival time                                                 -1.85
  ------------------------------------------------------------------------------
  slack (VIOLATED)                                                  -3.73

网友:
1 根据 path type来看这是一个holdtime violation (其实看路径这么短应该也能猜出这个不是setup问题了)
2 astro没报,pt报了 应该是工具的差异性问题(但是这个路径比较搞,触发器到触发器,中间没有任何逻辑?)

网友:
3 如何解决,在astro里把set_min_delay再设大一点,并且向前端反馈打空拍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 不好意思 这几天一直没时间上网
这个路径我查过了 就是触发器到触发器
请问set_min_delay 是指对于什么的设置呢?是input_delay吗?
前端反馈打空拍又是指什么呢?不太明白,请指教

网友: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5.62       5.62
这个延时太大了,你把这个报详细的看看

网友:
report_timing 时,将clock path展开,若公共路径延时不一样,check holdtime 时,set timing_remove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true ;再者,就在寄存器之间插入buffer

楼主:
展开以后是这样的,两个clock network delay的延迟不一样,而且  P1/Y (PICS)   的延迟也不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设置这个set timing_remove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true 就可以去除呢?
  Startpoint: m1/rst_reg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_pad)
  Endpoint: m1/u_FDCT_2D_u_FDCT_1D_2_u_delay_6clk_2_data_out_2_reg_10_
               (removal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clk_pad)
  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_pad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0.00       0.00
  clk_pad (in)                                            0.00 &     0.00 r
  P1/Y (PICS)                                             0.52 *     0.52 r
  m1/BUFX20G2B1I1_1/Y (BUFX20)                            0.06 *     0.57 r
  m1/CLKBUFX20G2B2I1/Y (CLKBUFX20)                        0.06 *     0.64 r
  m1/CLKBUFX20G2B3I2/Y (CLKBUFX16)                        0.09 *     0.73 r
  m1/BUFX20G2B4I4_1/Y (BUFX20)                            0.07 *     0.80 r
  m1/BUFX20G2B5I8/Y (BUFX20)                              0.07 *     0.87 r
  m1/CLKBUFX16G2B6I17/Y (CLKBUFX16)                       0.08 *     0.96 r
  m1/BUFX20G2B7I81/Y (BUFX20)                             0.07 *     1.03 r
  m1/rst_reg_reg/CK (DFFX1)                               0.00 *     1.03 r
  m1/rst_reg_reg/Q (DFFX1)                                0.27 *     1.30 r
  m1/rst_reg_regASThfnInst1469/Y (CLKBUFX8)               0.12 *     1.42 r
  m1/rst_reg_regASThfnInst1586/Y (BUFX3)                  0.15 *     1.57 r
  m1/rst_reg_regASThfnInst1584/Y (BUFX3)                  0.12 *     1.68 r
  m1/rst_reg_regASThfnInst1542/Y (BUFX3)                  0.10 *     1.78 r
  m1/u_FDCT_2D_u_FDCT_1D_2_u_delay_6clk_2_data_out_2_reg_10_/RN (DFFRHQX1)
                                                          0.00 *     1.79 r
  data arrival time                                                  1.79

  clock clk_pad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source latency                                    4.00       4.00
  clk_pad (in)                                            0.00 &     4.00 r
  P1/Y (PICS)                                             1.65 *     5.65 r
  m1/BUFX20G2B1I1_1/Y (BUFX20)                            0.12 *     5.76 r
  m1/CLKBUFX20G2B2I1/Y (CLKBUFX20)                        0.15 *     5.92 r
  m1/BUFX20G2B3I1/Y (BUFX16)                              0.20 *     6.12 r
  m1/BUFX20G2B4I2_1/Y (CLKBUFX20)                         0.20 *     6.32 r
  m1/BUFX16G2B5I4/Y (CLKBUFX12)                           0.22 *     6.54 r
  m1/BUFX20G2B6I2/Y (BUFX20)                              0.19 *     6.73 r
  m1/BUFX20G2B7I4/Y (BUFX20)                              0.18 *     6.91 r
  m1/u_FDCT_2D_u_FDCT_1D_2_u_delay_6clk_2_data_out_2_reg_10_/CK (DFFRHQX1)
                                                          0.01 *     6.92 r
  library removal time                                    0.00       6.92
  data required time                                                 6.92
  ------------------------------------------------------------------------------
  data required time                                                 6.92
  data arrival time                                                 -1.79
  ------------------------------------------------------------------------------
  slack (VIOLATED)                                                  -5.14

网友:
P&R 与 PT的设置要一致,估计你在P&R时没有要求check reset recovery removal,而PT将这个参数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