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C芯片

楼主(2010-04-15):
IP数据包输入MAC芯片里,是不是也要把源MAC地址和目的MAC地址也输入到MAC芯片里面?

网友:
MAC芯片的MAC地址,中配置时写好的,通常不用在发送数据时写入.
目的MAC地址,通常是芯片通过自学习得到的IP_MAC表.当然,弱一点的,就没有这个能力了.

网友:
源MAC地址是事先配好的,目的MAC地址是发送数据的时候由软件临时指定的,在内存中组好IP报文后再让MAC芯片发出去。

楼主:
3楼的想法和我一样,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