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用过vcs的parallelsim么?

楼主(2010-04-15):
vcs0906版本之后支持parallelsim,说是可以缩短运行时间,但我丢一个job过去,看到的还是一个进程啊,最多也只能占满一个cpu,我只是简单加了个parallel参数,哪位用过的讲讲怎么用啊,多谢啦

网友(2011-03-13):
-jnumber_of_processes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processes to use for parallel compilation.
There is no space between the “j” character and the number.
使用这个编译选项

网友:
vcs只有一些功能是可以并行的,比如co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