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被动配置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0-04-15):
FPGA被动配置方式的问题?文档上说FPGA的配置周期分为三个过程:复位,配置,初始化。在用户模式下,将nCONFIG置低那么FPGA原来的配置就丢失,FPGA进入复位状态,nCONFIG的低电平持续至少2us后将其置高就发起重新配置。 但是对于初次上电是如何发起配置的我就没怎么看明白,文档上说的是上电后FPGA进入上电复位状态,FPGA会拉低nSTATUS,当POR结束后呢,FPGA是什么状态?这个时候要想配置FPGA是否也必须将nCONFIG有一个拉低又拉高的过程呢?还是说对于上电后,检测到nSTATUS被FPGA释放后就自动进入配置过程了呢?文档上没有明确的说。

网友(2010-05-20):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事,碰到了些问题,文档也没有理解。
nconfig信号本来是先低后高,但是我的是先低后高,然后出现振荡,时高时低。。。

网友:
没有关注过这方面的问题呢
看来还是要研究下的
好像牵扯到FPGA和PROM之间的上电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