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检查问题

楼主(2010-04-15):
我用Astro输出 GDS文件,导入Cadence用calibre 的DRC检查,结果出现许多错误。这些错误都是有关PAD的,而且都是PAD与PAD(或者是FILLER?)间的距离太小,违法设计规则的。可是我的PAD用的是Astro的基本单元,不可能去改PAD啊?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还是根本就应该忽略?

网友:
有可能是via 和 cont重叠了,把最小PADFILLER的单元上的via cont删除.你得找出错误的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Astro使用手册上core filler 可以选择 without metal 选项,但添加pad filler时候没有去掉金属之类的选项,请问,pad filler 上的via cont 是在 cadence 里手动删除吗?

网友:
astro不熟,不过我用encounter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因为lef中最小间距过小,导致插完io filler后,2个io之间仍有间隙,但是这个间隙小于最小的io filler的宽度,所以插不进去filler了,这样就会出现io间的DRC错误.
不知道对LZ有没有帮助

网友:
楼上的很厉害呀

网友:
4 楼,不是有个overlap cell option可以用吗?再这个option中添上你最小的fill cell 就不会有这种DRC了!

网友:
原来如此啊

楼主:
4# sjingf 非常感谢,我仔细看了下Pad和Pad Filler的布局,发现的确有的地方有小的空隙,这个空隙插不下一个Filler,做DRC检查的时候这个空隙就会导致错误。现在把Pad间的距离设为可以插入整数个Pad Filler的大小,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0-05-15):
en  4楼研究比较细

网友(2014-05-06):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via 和 cont重叠了,把最小PADFILLER的单元上的via cont删除.你得找出错误的原因啊?

请问一下要如何将via和cont删除呢?我icc中添加-overlap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添加的话,又会出现间隙的问题。有去修改tdf的里面pad位置的精度,让他和最小的filler的精度一样,还是出现了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