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lvs出现“bad component subtype”错误

楼主(2010-04-15):
全是这种错误,这是为什么怎么处理,谢谢各位大牛了
还有就是  的错误,跟那个LDDN和MN的名字不同是否有关系

楼主:
其中   layout            netlist
           X10                 M48
           X11                 M108
           X12                 M49
           X13                 M107

网友:
网表和版图中管子名字定义的不一样。改成一个名字就 OK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前一种问题已经解决,在网表上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后一种问题还是存在例如:layout中类型是LDDN(N5),source中MN(NM),我改了名以后,source中改成LDDN(N5),结果软件识别成了M(LDDN(N5)),而不是LDDN(N5)就是将MN型修改成LDDN未成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望指点,十分的感谢

网友(2010-05-26):
模拟不一直,太简单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是你版图提取出来的器件名和电路网标的model名字对不上,建议你修改一下lvs文件,或者designer修改电路
第二个问题,需要电路的修改一下电路,做成调用子电路的形式,新建一个子电路单元
例如
.subckt xxx 1 2 3 4 l=1u w=1u m=1
m1 1 2 3 4 **** l=l w=w m=m $LDD[****]
.ends
或者你可以自己写一个替换的文件,将你需要替换的电路网标转换成版图网标的形式就可以了
建议你看看calibre帮助手册calbr_ver_user.pdf第16章

网友(2010-08-09):
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啊,请问楼主所遇到的问题最后解决了没?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但解答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2012-03-01):
也碰到这个问题,学习了哈
感谢

网友(2012-09-22):
回复 楼主:

   请问前一种问题是怎么修改网表的,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头疼啊!

网友(2012-11-07):
回复 楼主: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楼主是怎么改好的呀,在哪个地方改的,是将M16改为M55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ooooooooooooo

网友:
回复 3# goodsilicon 如果要直接修改电路的话怎么改呢?

网友(2014-05-29):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bad component subtype的问题,但是之前lvs是过的,library manager更新一次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来发现电路所在library的techlibname变了,将techlibname更正之后,lvs就OK了。

网友(2014-12-23):
这个问题的一把原因是:比如你在版图中用到的是pch管子,而在原理图中用的是pch_lvt的管子,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5-02-28):
碰到同样的问题,感谢

网友(2016-08-04):
好像是你管子调错类型了

网友(2018-03-27):
你好,怎么修改网表和版图中管子名字啊?怎么改成同一个名字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版图提取出来的器件名和电路网标的model名字对不上,怎么一下lvs文件?怎么修改designer电路???谢谢

网友(2021-05-20):
也有可能是选错了

网友(2023-02-09):
改了名字会不会是自己骗自己,实际上还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