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VDD上有周期正弦噪声存在的情况下的VCO的相位噪声

楼主(2010-04-15):
我想仿真电源VDD上有周期正弦噪声存在的情况下的LC-VCO的相位噪声。
但是VCO是autonous系统,cadence不支持电路中存在周期信号下的pss/pnoise仿真。
所以想请教大侠们,如何在hspice中进行仿真。大家如有hspice下仿真相位噪声的网表,
谢谢提供。

网友:
hspice直接仿瞬态,波形用sandwork打开,生成f vs t曲线,再fft
phase noise是由波形间接产生的量,hspice本身不能产生

楼主:
FFT产生的是非常离散的谱线。
.HBOSC
.PHASENOISE
这个不能直接产生有正弦周期噪声存在的情况下的相位噪声仿真吗?

楼主:
一般PSS PNOISE仿真得到的是频偏下的单边带 phase noise。 tran+fft则是离散的频谱。但是我想得到形如图示的SCI上面的连续的双边带相噪图请问两个问题:(想要的结果如图) 1 如何仿真VCO的双边带功率频谱; 2 单频正弦噪声注入时候的相位噪声? 关键的麻烦是pss pnoise对OSCILLATOR自治(autonous)系统不支持周期信号输入一般PSS PNOISE仿真得到的是频偏下的单边带 phase noise。 tran+fft则是离散的频谱。但是我想得到形如图示的SCI上面的连续的双边带相噪图

楼主:
请教大侠们,如何在hspice中进行仿真的详细语法或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