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的过驱动电压是多大为宜?

楼主(2010-04-15):
和大家请教一下,
VDD=3V,
piplineADC的SH中的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的OTA各个管子的过驱动电压设为多大为宜?
比如共源共栅从上至下两个Pmos为P6、P5,两个Nmos为N4、N3,输入管对为P1、P2

网友:
和你的输出信号幅度有关,不过VDD=3V,应该够高了。假设你的输出幅度是2Vpp,那么上下各留500mV.
P6=200~300mV,P5=50mV~100mV. N4, N3类似。这样足够了。
另外,还可以适当的分多点给PMOS,因为它的迁移率小一些。

不知道你是NMOS输入还是PMOS输入,带宽有多宽。上面只是一个初步值,还有很多可以trade off的。

楼主(2010-06-30):
P5=50mV~100mV?
不会吧?这样的话这个管子就是Vdc>Vdsat,该管子也接近或者出于三极管区了

网友:
Vdc=?
出于三极管区了==进入饱和区???

网友:
P5=50mV~100mV?
不会吧?这样的话这个管子就是Vdc>Vdsat,该管子也接近或者出于三极管区了
引用 楼主:

vds>Vdssat时管子饱和,过驱动电压设计为50mV-100mV更容易饱和,只是接近weak inversion,鉴于P5,N4是共栅管,这样做是合理的。如果output swing足够,P6,P5,N4,N3都可设计为200mV-300mV.

楼主:
vds>Vdssat时管子饱和,过驱动电压设计为50mV-100mV更容易饱和,只是接近weak inversion,鉴于P5,N4是共栅管,这样做是合理的。如果output swing足够,P6,P5,N4,N3都可设计为200mV-300mV.
引用 网友A:

恩,有人说句公道话了。

网友:
P1、P2输入对管的Vod一般在100-200mV,这样匹配和噪声性能较好。
P6、N3作为电流源影响匹配,Vod一般大于300mV,最大取值由摆幅限制。
N5、N4对电路匹配、噪声影响均不大,Vod可以取小点来换取摆幅。

网友:
P1、P2输入对管的Vod一般在100-200mV,这样匹配和噪声性能较好。
P6、N3作为电流源影响匹配,Vod一般大于300mV,最大取值由摆幅限制。
N5、N4对电路匹配、噪声影响均不大,Vod可以取小点来换取摆幅。
引用 网友B:


P1和P2输入对管小点更好,通常几十mV,P5和N4的过驱动电压也是小点好,
而P6和N3的过驱动电压大点好,
如果摆幅受限,150mV 以上也可以了

网友(2017-01-03):
回复 网友C:

支持八楼

网友(2020-10-13):
引用 楼主:
P5=50mV~100mV?
不会吧?这样的话这个管子就是Vdc>Vdsat,该管子也接近或者出于三极管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