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如何评估PLL输出jitter?

楼主(2010-04-15):
大家好,我刚刚做好一个PLL,输出能很好的跟踪参考频率。现在我想测系统输出的jitter,但不知道方法。jitter指标对我这个系统很重要,还望有经验的仁兄帮忙啊~~~

网友:
是啊,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我也想知道知道啊!

网友:
有些仪器,比如agilent的比较高级的示波器是可以分析jitter的,直接给出结果。你可以上它的网站上看看。

如果条件有限,示波器总有吧,把示波器显示的数据取出来,自己用matlab分析。当然可能不够准确,因为取点有限。

不知你频率多少?是不是很高,频率太高,探头都把信号衰减得查不多了。

网友:
你可以通过Hspice仿真后得到的VCO输出,进行眼图叠加。可以得到抖动。

网友:
spectre RF simulator can do jitter simulation

网友:
我还以为是流片回来了,原来是设计仿真呀。。

网友:
设计仿真测的jitter跟流片回来测试实际芯片还是有区别的。
仿真的时候不能很好的模拟真实的电源噪声等因素,所以测得的jitter只能用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PLL是输入频率范围是100M~500M左右,请问这么高的频率的流片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还有这么高的频率怎么测试啊?谁有相关的文献可以参考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PLL是输入频率范围是100M~500M左右,请问这么高的频率的流片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还有这么高的频率怎么测试啊?谁有相关的文献可以参考啊~~~~
引用 网友B:

频率不算高,正常。

先考虑一下用什么样的pad,

PCB设计时也要小心。

用频谱分析仪和高速的示波器都可以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在仿真的时候的jitter怎么测量?我用spectreRF测得jitter貌似不对啊。我想问下不用spectreRF怎么测,有没有片上测量方法?

网友(2010-05-16):
电源噪声可以随机加 然后仿瞬态 叠眼图
MOS管噪声估计加不进去,所以仅能有个大概的分析

楼主:
高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怎么随机加电源噪声啊?什么是叠眼图?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吗?
谢谢~~~

网友:
wavescan带的计算器有eye diagram分析。

网友:
似乎也只能叠眼图來估計

网友:
告诉你,上面的方法都不对,tran仿真是没有噪声的,tran下也不能加入噪声。 一:噪声只能进行统计,没法在tran下模拟出来  二:加入了也没法仿  三: 能仿也仿不动   。   不信你试试。
但是你可以做pnoise仿真,然后将频域的pnoise转换为时域的jitter。(分模块做,然后再进行系统换算,PLL整体没法做。)
一般仿真出来的与实测的比较接近。不过你的输入范围(不是输出?)在100M~500M不是很好弄,需要仔细选择IO,在做PCB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要不然,你的时钟信号可能送不到PLL里面去。(一般的PLL输入频率都比较低,因为普通的晶体的频率都不高,40M以下吧)

网友:
楼上的哥们,“将频域的pnoise转换为时域的jitter”怎么操作哦?

网友:
記得加noise

楼主:
楼上的哥们,“将频域的pnoise转换为时域的jitter”怎么操作哦?
引用 网友D:

同问~~~

网友(2010-08-01):
很多大大的專業回覆還真不錯

网友:
一般我的做法是在电源上加一个和PLL带宽同频的方波,用一个计算RMS jitter的verilog-a模块测试输出的clock。
必要时可以用一个加有jitter的参考时钟模块(verilog-a写的,在cadence verilog-a writer 中可以自动生成)。
这种测试方法应该也只能提供一个参考。
ps:保守估计,测试结果大概要比仿真结果大2~3倍。

网友(2014-11-11):
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现在需要用xilinx spartan6器件锁相环,输入晶振频率没有限制,但是经过PLL倍频后需要125MHz频率输出,且jitter≤50ps,比如输入50M 70M 80MHz都行,我的问题是ISE配置向导中我怎么设置才能在最后的输出125MHz对应的jitter在255ps左右,即有高手能够教我配置向导具体设置方法,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
use Matlab can simulation jetter

网友:
这个问题疑惑很久了!
在仿真阶段大多时候是对环路进行 tran 仿真,然后用scope 里time domain中的jitter分析直接看结果,这种方式得出的jitter只是反映出静态的失配,如chp的mismatch导致的抖动,并没有把电源噪声,器件噪声包括在内,所以得出的结果肯定跟实测结果是对应不上的!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5-06-03):
回复 网友E:
不能对PLL整体测量jitter吗?你说的这个线性叠加可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做HB分析,再测量相位噪声,再将相位噪声转换为jitter
.hbosc tone=2g nharms=10 probenode=outn,vss,0.9
.phasenoise v(outn) dec 10 1k 10e6 method=0 carrierindex=1
.measure phasenoise rms_jitter RMSJITTER phnoise from =1k to =1meg

网友:
pss+pnoise simulation,通过对得到的phasenoise频谱图积分,算出period jitter。难道不是这样做吗?tran分析如何模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