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提升动态比较器(dynamic comparator)的速度

楼主(2010-04-16):
请问如何提升动态比较器(dynamic comparator)的速度

下图是一个dynamic comparator

现在我设计上碰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如何提升这个比较器的速度(例如把CLK100MHz提升到800MHz)
另一个是如何减少settling time(是这样讲没错吧?就是CLK0变成1时,OUTP/N反应的速度)
把哪几颗MOSSize调大调小会有帮助呢?为什么?
拜托各位先进回答解惑

网友(2011-03-22):
因该是尽量减小负载管子的尺寸吧,这样减小电容,可以提高充电速度

网友(2014-09-18):
楼主图片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