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应如何测量变压器的return loss?

楼主(2010-04-16):
如题。
常见的那种,一个手指头大小,绕线的,有金属叠片的。应用范围是audio band。

return loss=10*log(Pi/Pr)

问题是Pr应该怎么测?

网友:
我們用另一種角度來看:
Return loss(db)=10 log (輸入功率/反射功率)= -20 log(反射係數)
反射係數=ZL-Zo/ZL+Zo,
ZL=負載阻抗,Zo=特性阻抗(內阻)
若不匹配,既有loss.

网友:
哦原来这样定义的

网友(2015-08-12):
公式推导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