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里面的AM-FM转换问题

楼主(2010-04-16):
VCO的AM-FM转换的主要根源是varactor的偏置收到TANK幅度噪声的干扰,如左图。
但是 如果在 VARACTOR上串联MIM,是不是基本可以消除VARACTOR的AM-FM效应??
因为 他的偏置已经固定 在VDD/2。 TANK的幅度噪声影响不了VARACTOR,这

楼主:
我的意思是左图肯定存在AM-FM转换。但右图由于MIM电容Cc隔离了TANK,而且varactorA固定在VDD/2偏置,这样根本不会受到AM 噪声的影响,也就没有AM-FM效应

楼主:
当然射频各次谐波会通过MIM过来,但是DC偏置还是固定在VDD/2啊

网友:
AM to PM is not a major issue in this circuit...

because the varactor is small compared with
SCF

I remembered it.....
JSSC , voL 40. NO4 APRIL 2005

楼主:
但是这里的右图是串联哦,MIM是比varactor大,但是总电容还是由varactor决定(电容串联即电阻并联一样啊)

网友:
假设mim足够大,相当于短路,跟没加不是一样么,怎么消除法?
你想调整频率,就是要信号"看得到"varactor;
你又想信号幅度不影响电容,那就是要信号"看不到"varactor
我觉着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多只能是控制信号得幅度不要太大

楼主:
假设mim足够大,相当于短路,跟没加不是一样么,怎么消除法?
你想调整频率,就是要信号"看得到"varactor;
你又想信号幅度不影响电容,那就是要信号"看不到"varactor
我觉着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多只能是控 ...
引用 网友A:

MIM相当于短路,恐怕不能这么说吧
GHz的谐振频率和一般PF级的MIM,MIM是不能够看成短路的,只是在串联的时候MIM
比VARACTOR大而已,这样串联后的电容还是由VARACTOR决定,从而较少的影响调谐范围。
你说的两者矛盾确实是这样的。不过,这种串联方式还是有点不一样,那就是普通的方式varactor直接接到TANK,除了VTUNE外的varactor的另一端的电压起伏很大。
而串联的方式下,varactor的直流偏置固定,只是通过MIM传过来一点点交流起伏电压。
所以AM-FM必定不同。

网友B:
我觉得右图的am-fm是要比左图好一些,但主要不是varactor的直流偏置固不固定,要看直流的话,都是固定的。那我左图varactor的直流还通过电源固定了呢。因为右图的电容是通过大电阻(必须是大电阻,不然Q值受影响)来偏置的,交流还是会通过电容分压分到varactor上的。因为MIM比var大,所以var分到电压还是占挺大部分的,不会只是一点点的交流起伏电压。
右图比左图好,主要是对于1/f噪声来说,有文章说了尾电流的1/f只会变成am,不会变成fm,但MOS非线性(jssc 05.4),和var会把am转成fm,1/f噪声属于低频噪声,MIM加入后相当于有了个高通滤波,所以才说右图的am-fm比左图好。

楼主:
我觉得右图的am-fm是要比左图好一些,但主要不是varactor的直流偏置固不固定,要看直流的话,都是固定的。那我左图varactor的直流还通过电源固定了呢。因为右图的电容是通过大电阻(必须是大电阻,不然Q值受影响)来 ...
引用 网友B:

要看直流的话,都是固定的。那我左图varactor的直流还通过电源固定了呢
----这句话我表示不同意见。左图怎么可能通过电源固定,明显随着振荡电压幅度的起伏而振荡。左图直流点是浮动的

楼主:
我觉得右图的am-fm是要比左图好一些,但主要不是varactor的直流偏置固不固定,要看直流的话,都是固定的。那我左图varactor的直流还通过电源固定了呢。因为右图的电容是通过大电阻(必须是大电阻,不然Q值受影响)来 ...
引用 网友B:

另外 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大电阻,注意到应用场合是GHZ以上的领域。
这个电阻并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GHZ以上的也是大电阻,起码上K了,该电阻的确定一方面是由它的噪声不能影响VCO的相噪,所它不能太大,另一方面,它小的话,它就影响tank的Q值,综合两约束,起码在k欧以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说是直流,左图就是通过电感然后被固定在电源VDD电压下的吧,或者是你说的是别的意思?
正因为左图var一端被偏在VDD才会用到右图mim来改正其偏置,或者,VCO换个摆法,把电流源改成PMOS从电感中心抽头灌进去,这样,var两端也能大概在vdd/2,不然,左图很难直接被应用放到PLL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GHZ以上的也是大电阻,起码上K了,该电阻的确定一方面是由它的噪声不能影响VCO的相噪,所它不能太大,另一方面,它小的话,它就影响tank的Q值,综合两约束,起码在k欧以上了
引用 网友B:

是的 在 K欧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然说是直流,左图就是通过电感然后被固定在电源VDD电压下的吧,或者是你说的是别的意思?
正因为左图var一端被偏在VDD才会用到右图mim来改正其偏置,或者,VCO换个摆法,把电流源改成PMOS从电感中心抽 ...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是我错了
我的本意是放一个NMOS PMOS互补的差分对VCO。
这样VARACTOR没有直接联电源。 这样他的偏置就会随幅度波动

网友D:
呵呵这篇文章可以给你帮忙,跟你说的思想类似,不过人家用两个变容管来保证电容稳定。

楼主:
呵呵这篇文章可以给你帮忙,跟你说的思想类似,不过人家用两个变容管来保证电容稳定。
引用 网友D:

楼主:
呵呵这篇文章可以给你帮忙,跟你说的思想类似,不过人家用两个变容管来保证电容稳定。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 确实解释了我的一部分疑惑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个人也不认为AM-PM会是整体VCO相躁的重点
看您觉得您要优化的点是100k还是1M

若以1M而言
降低偏压flicker和thermal为第一个设计要点,对wideband vco特别重要
若以仿真而言,我左右两图都仿过
左是2.2~3.3GHz 1MHz 在Q约7的电感下 有最差-120dbc/Hz
右是2.2~3.5GHz 1Mhz                       有最差-117dbc/Hz
但考虑实际应用和可能杂散,最这选用左设计流片
除非您要做的是研究性质的工作,否则以商品而论,supply & bias
noise 才是您的最大敌手

楼主:
我个人也不认为AM-PM会是整体VCO相躁的重点
看您觉得您要优化的点是100k还是1M

若以1M而言
降低偏压flicker和thermal为第一个设计要点,对wideband vco特别重要
若以仿真而言,我左右两图都仿过
左是2.2~3.3G ...
引用 网友E:

你说得对,AM-FM不是VCO相噪的重点,重点来自TANK谐振腔内部的电感和差分对。
但是 我这里的意思不是说谁是重点的问题,
而是专门来讨论AM-FM这个次重点
我个人也不认为AM-PM会是整体VCO相躁的重点

你说的supply & bias noise 才是您的最大敌手,
实际上SUPPLY noise ,bias flicker noise不就是通过AM-FM才
到phase nosie的吗? 这不又回到我的问题上来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有点不同的,当所有的VAR全换做MIM而无影响,那
应说AM-FM无作用,这在很多设计都达的到。

这时仍有bias & supply noise 通常为最大

楼主:
我个人觉得是有点不同的,当所有的VAR全换做MIM而无影响,那
应说AM-FM无作用,这在很多设计都达的到。

这时仍有bias & supply noise 通常为最大
引用 网友E:

当所有的VAR换做MIM的时候,不能说AM-FM没有作用吧
因为除了VAR这个最主要的AM-FM元件外,还有其他的寄生电容可以
AM-FM 比如差分对

这时候应该仍然是TANK里面的噪声影响最大。
bias supply noise依然会影响相位噪声

网友:
老说AM-FMnoise,那从仿真结果怎么来看这部分的影响呢?
看noise summary里面有没出现var?

网友(2011-04-25):
我赞成bias noise和supply是设计的最大敌手,这两个是最不好弄的。
而电感的处理也是关键中的关键

网友:
个人认为,在实现等同的KVCO条件下,左右两种var接法对应的AM-FM大体相同。偏置的DC电压,也仅仅是DC。即便MIM与RES实现高通滤波,但对应VAR数值要增大以保证等同KVCO。另外AM-FM 一部分是由于VAR引入,另一部分是CMOS-gm电容非线性(实际也是var)引入。如果右图中VAR部分负极板接vdd/2。要实现一个低噪声的vdd/2也是十分困难的。如果采用pmos var,倒是可以实现两种am-fm机制的部分抵消。但牺牲的tuning range。

网友(2025-02-25):
   请问如何进行AM-FM仿真 ? 最近发现负载BUF的输出幅度变化会改变VCO自由震荡的频率,所以想知道如何改善这个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