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tree_references问题

楼主(2010-04-16):
向大家请教下:
icc CTS时,用set_clock_tree_references设定-sizing_only的cell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手册里只是说这个选项会使被指定的tree cell只允许被sizing。(CTS本来就是让工具通过插buf/inv来balance tree,为什么要限制sizing_only? 对于不想用的cell,不要加在-reference里就行了。)

楼主:
顶一顶

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2010-10-07):
我的理解是:
CTS时有多个操作,就像set_clock_tree_references里的几个选项
boundary cell insertion, sizing , delay insertion这三种不同的操作可以根据需求分别指定需要用到的cell.
即分别设置三次:
set_clock_tree_references -boundary_cell_only  CkBUF1
set_clock_tree_references -sizingl_only  CKBUF2
set_clock_tree_references -delay_insertion_only  CKBUF3

当然,如果没有加这些option的话,就是默认为三个步骤用同样的cell.
set_clock_tree_references -delay_insertion_only CKBUF

网友:
如果都不指定,默认考虑使用lib中定义的所有CLK BUFFER和I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