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的错误

楼主(2010-04-16):
ERROR:HDLCompilers:87 - "E:\cam32x16_test\pcores\cam32x16_v1_00_a/hdl/verilog/user_logic.v" line 138 Could not find module/primitive 'cam_32x16'

谁遇到过这样的错误,知道的请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23448.htm
到这个网址上看一下,可能会有帮助的

网友:
你是用的网上下的51之类的模块吧?这些模块综合时,有一些设定.

楼主:
我自己写的模块,其中例化了一个FPGA自带的ip核

网友:
'cam_32x16'是你调用的IP吗,是不是指定的库文件路径不对。

网友:
同意楼上,模块调用出错。。。检查路径和名称!

楼主:
'cam_32x16' 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模块,其中包含了一个ip,我已经把'cam_32x16' 考到了顶层ISE工程下面,
请问路径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