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做好PCB板级二次电源设计呢?

楼主(2010-04-16):
在我们设计PCB板二次电源时,我们需要考虑哪些事项才能做好低噪声与纹波?是否可以采用怎样的仿真工具呢?

网友:
注意功率电路与小信号电路和隔离,注意输出电容的选取

网友(2010-07-03):
输出电容要够大,ESR够小,Layout靠近输出电感,还可以在输出加磁珠 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