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电源电压越高,输出电压越低?

楼主(2010-04-16):
设计了一个LDO,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电源电压2.5时,输出电压1.6544,FB电压0.549V
电源电压5V时,输出电压反而是1.6423V,FB电压0.552V,
负载电阻一样,
这个现象很很奇怪,
通常情况下,电源电压越高,基准越高,反馈电压越高,输出电压越高。

但是流片的结果太匪夷所思了

网友:
“通常情况下,电源电压越高,基准越高,反馈电压越高,输出电压越高” 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楼主:
通常情况都是这样,输出对电源有一定的增益。

楼主:
我的电路仿真也是这样的

网友:
你的reference 电压怎么样了?

网友:
PSRR 不太好

网友:
貌似reference没怎么动,运放增益随Vdd升而下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你的PSRR没有设计好,再说LDO设计需要的是低压工作,输入输出之间的压差越低,得到的效率越高。5V的电源电源电压是很高的,你应该把2.5V的电压和1.8V的比较。

网友:
第一,看看你的基准是否工作正常?不应该随电源变化而变化的;
第二,看看你的输出级的OP的PSRR,是不是增益不够导致输出误差?
第三,看看你输出MOS管的工作区。

感觉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万用表测量误差吧

网友:
楼主不发的简略电路图谁能知道 有流片机会让人羡慕

楼主:
第一,看看你的基准是否工作正常?不应该随电源变化而变化的;
第二,看看你的输出级的OP的PSRR,是不是增益不够导致输出误差?
第三,看看你输出MOS管的工作区。

感觉是设计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基准应该是正常工作的。
因为测量基准电压和仿真差不太多,
芯片的静态电流也是。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基准,
因为引出了一个脚,接BYPASS电容,
可以直接测量基准电压,当电压升高时,基准确实下降

楼主:
万用表测量误差吧
引用 网友C:

两个芯片都是这样,不太可能是万用表的测量误差

网友:
设计了一个LDO,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电源电压2.5时,输出电压1.6544,FB电压0.549V
电源电压5V时,输出电压反而是1.6423V,FB电压0.552V,
负载电阻一样,
这个现象很很奇怪,
通常情况下,电源电压越高, ...
引用 网友D:

个人拙见:
你的带隙结构是不是电流分流型的,即bipolar与其中两个电阻是并联的?这种结构容易使PMOS电流镜的vds压降过大,从而降低了ron,导致带隙输出电压下降。你在测试一下如果电源电压大到6V是不是下降的更严重?

网友:
check your LV Bandgap output voltage

网友:
不看电路怎么知道阿,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电压太高时,bandgap和LDO里的两个放大器增益都有可能变小
具体看仿真结果

楼主:
遇到过类似情况,电压太高时,bandgap和LDO里的两个放大器增益都有可能变小
具体看仿真结果
引用 网友E:

仿真时,电压升高,基准和输出电压都升高的
和流片后测试结果相反

网友(2017-12-19):
不发的简略电路图谁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