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2008 psf license & IC5141 問題, 求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2010-04-16):
剛安裝好hspice 2008 linux,

用EFA_LicGen_0.4b和synopsys.SSS.keygen產生license.

然後再按照 "Ubuntu 9.04下安装hspice手记 by DruculaC" 這文本設定所有的path.

再cadence里選hspiceD跑simulation,
提示: warning! the version of the Hspice simulator that you are using may not support the generation of PSF output on linux.

但我確認了LICESE里是有PSF的字可以搜索到的.

請問有大大知道是因為PSF license問題, 使這warning出現的嗎?

另外, 在用EFA_LicGen_0.4b時, 有教程說 host id 是 網卡的mac address,  也有教程說是 用linux上的host id (如我的: 7f0100).
請問有大大知道host id是用那個嗎?

萬分感謝!

网友:
再安装一个simif 可以直接调用Hspice

楼主:
謝謝, 我有下過simif2009, 不行再試試你的2010.

請問你的2010版需要license破解的嗎?

楼主:
simif安裝完了.
但不知道如何啟用.

hspice和cadence我都在.bashrc里啟動license的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eda/hspice/synopsys.
dat

alias lmli='/eda/cadence/tools/bin/lmgrd -c /eda/cadence/share/license/license.dat'
alias lmli2='/eda/SCL/linux/bin/lmgrd -c /eda/hspice/synopsys.dat'

另外, 有教程說要加上這段

更改cadence 的.cdsinit 文件
# gedit /eda_tool/cadence/IC5141/tools/dfII/cdsuser/.cdsinit
load(strcat(getShellEnvVar("SNPS_SIMIF")
"/interfaces/simif/virtuoso/discoveryAMS.al"))

是直接copy
load(strcat(getShellEnvVar("SNPS_SIMIF")"/interfaces/simif/virtuoso/discoveryAMS.al"))
去.cdsinit文件就ok嗎?

萬萬分感謝

网友:
乱了套了

网友(2010-09-03):
学习了,正需要这个呢!!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2010-11-14):
贞德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