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宽长比为2u/320u,smic013工艺如何实现呢?

楼主(2010-04-16):
请教:宽长比为2u/320u,smic013工艺如何实现呢?

新手,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管子串联呗~~~

网友:
MOS串联跟并联不一样,不能用串联的办法
这样的mos管,应该是用作大电阻的
把mos的有源画成蛇形,就像蛇形电阻那样
具体看《模拟版图的艺术》

网友:
不要老报着教科书,2楼说的对,比如摆一排2/20的长管,然后相邻的两个s/d连起来,成s形。
.13以下的工艺都不许active在poly下拐弯了

楼主:
最大的长可取为:10u
照楼上说的,管子串联,所有的栅接到一起,相邻s/d联到一起
我昨天试了,这样的场面很壮观呐
有没有简便的表示方法?
比如这样子表示:画一个2u/8u的管子然后在旁边写上x40

网友:
不要老报着教科书,2楼说的对,比如摆一排2/20的长管,然后相邻的两个s/d连起来,成s形。
.13以下的工艺都不许active在poly下拐弯了
引用 网友A:

.13的工艺没有做过,不知道有这样的约束,寡闻了

网友:
汗一个,没注意 版图还有这要求,学习啦!

网友(2011-08-07):
串联应该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