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用过faraday的memaker来做SRAM吗,请教一下

楼主(2010-04-17):
小弟要生成个SRAM,现在只是练手阶段。我用的那个license后端输出只有LEF,其他的都没法输出,license问题,不知道你们用的怎样?
还有里面的word write和byte write,比如说用byte write生成一个SU180_2048x8x8BM2,每一个数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我只知道SRAM可以用容量表示,也就两个数字,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数字,还望用过的指点一下。
还有one port,two port ,dual port,register file有什么区别???

网友A:
hi,你好,可以回答下你的问题:
1. 你用的是memaker是正规途径么?如果不是,那只能看到一些front end model, 后面的gds,netlist是没有的
2. 4个数字代表 {word}X{bit}X{byte}BM{mux}
     word: 字数啦
      bit: 每个byte里面的位数
    byte: 字节数,bitXbyte就是总的IO数,你那个总容量就是2KX8X8=128K
    mux: 和你关系不大,只是相同的容量可以有不同的mux来选择不同的形状。

网友:
3. one port : 一个ck,一套地址,一套读写端口
   two port:两个ck,两套地址,一套读端口,一套写端口
   dual port:两个ck,两套地址,两套读写端口
   RF:和one port一样,只是容量偏小,速度快的类型

网友(2023-03-09):
我用的那个license后端输出只有LEF,其他的都没法输出
===
cdl gds 需要另外给license的 ~~

网友(2023-12-20):
引用 网友A:
hi,你好,可以回答下你的问题:
1. 你用的是memaker是正规途径么?如果不是,那只能看到一些front end mod ...

你好 请问 正规途径获取的faraday的memaker,生成时候为什么这个power的参数只能选择single power rail呢?并且这个类型ram的data book里面举例都有Dual power rail,请问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i,你好,可以回答下你的问题:
1. 你用的是memaker是正规途径么?如果不是,那只能看到一些front end mod ...

您好,您的回复我有点没有看明白,我这样理解的,sram的深度是2048,sram的宽度是8byte,每个byte由8bit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的回复我有点没有看明白,我这样理解的,sram的深度是2048,sram的宽度是8byte,每个byte由8bit ...

可以这么理解,或者width = 8 * 8 = 64 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