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调试电路中,有一个电位会一直缓慢减少,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17):
各位大虾,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做PCB版测试一个芯片,搭了偏置电路来产生一个偏置电平,可是这个偏置电平会一直缓慢减少。我要的是1.5V,然后它就会一直1.49、1.48、1.47、1.46.。。。这样缓慢地减下去。。。可能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
查查偏置电路哪儿有个容性的东西。

楼主:
恩,没错,,一个有极性的电容接反了。。。。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