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使用“Results Brower”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4-17):
请教大虾:
比如我在做图名为“DOC”的schematic的DC仿真后,点击ADE的tools中的Results Brower,可是呢,介面的左面有地址如下:/export/home/liuqf/simulation/doc/spectre/schematic/psf
右面一栏只有“variable”!再用"file/reload"也没有任何改变。
可是看教材,如果是刚做完仿真,进入此介面会有诸如“dc”,"dcinfro"之类。
请大虾赐教,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接着我退出candence,现重新进入还是没有改变。
有点昏了!

网友:
DC仿真的时候有没有忘记选上保存?

楼主:
好象是选上了,做仿真时的必选选项呀,我再试试吧。

楼主:
在DC参数设置页面,我有选“save”呀

楼主:
再确认一次,在选择DC扫描时,在“DC Analysis”下面有一行:“Save DC Operating point 口”
这个我也选上了呀
是不是还其他什么地方有关于Results Brower的设置呢?

网友:
你可是先试试直接plot波形,看看到底有没有数据再browser!

网友(2011-10-08):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2019-04-12):
clear 清空后,点击路径打开之前的PSF 就出现所有仿真类型的了

网友:
一般如果你只存了DC工作点而没有做任何扫描的话,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如果只是想看一下这些仿真结果,可以扫描DC温度。在你要的温度点上很小的范围扫描,扫描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比如说你的工作温度是60°C。你就扫描60.001~59.999,这样就铁定可以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