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脚本

楼主(2010-04-17):
你好!!!请问一下谁有自底向上的综合脚本, 能不能借来参考一下???

网友:
自己在论坛里搜下,很多的

网友(2010-06-13):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的,论坛可找找

网友:
自顶向下的见过,自底向上的没有?请问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2010-07-14):
自底向上的策略一般用于中、大规模的设计
其主要步骤如下:
    ①准备一个全局约束文件和各子模块的约束文件;
    ②单独综合各个子模块;
    ③读取顶层设计和未存在于内存中的已综合子模块;
   ④设置顶层设计为当前设计,链接,施加顶层约束。如果此时设计已满足约束,则综合完成,若不满足,还要继续下面的步骤;
  ⑤对实例化单元应用characterize命令;
  ⑥使用write_script命令生成这些单元的新约束文件;
  ⑦使用remove_design –all命令从内存中清除所有设计,然后读入前面characterize后的模块;
⑧设定characterize的子模块为current_design,并使用步骤⑥中产生的约束文件重新综合;
⑨读入所有综合后的子设计,并链接当前子设计;
⑩选择另一个子模块,重复上面的③到⑧步,直到所有子模块全部综合完毕。

网友(2011-12-21):
回复 网友A:

    很有用~想知道可以通过budget预算为子模块生成脚本么?

网友(2015-07-23):
回复 网友B:

    有脚本 求一个自顶向下的实例啊,谢谢各位大神啊。。。。。

网友C(2018-06-08):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描述的:
   自底向上的策略一般用于中、大规模的设计
其主要步骤如下:
    ①准备一个全局约束文件和各子模块的约束文件;
    ②单独综合各个子模块;
    ③读取顶层设计和未存在于内存中的已综合子模块;
   ④设置顶层设计为当前设计,链接,施加顶层约束。如果此时设计已满足约束,则综合完成,若不满足,还要继续下面的步骤;
  ⑤对实例化单元应用characterize命令;
  ⑥使用write_script命令生成这些单元的新约束文件;
  ⑦使用remove_design –all命令从内存中清除所有设计,然后读入前面characterize后的模块;
⑧设定characterize的子模块为current_design,并使用步骤⑥中产生的约束文件重新综合;
⑨读入所有综合后的子设计,并链接当前子设计;
⑩选择另一个子模块,重复上面的③到⑧步,直到所有子模块全部综合完毕
-----------------------------------------------------------------------------------------------------------
你描述的上述过程中,一共10个步骤,用到了characterize命令。

我想问一下,bottom-up自底向上的综合策略,要用到propagete_constratint命令吗?
如果要用propagated_constraint的话,上述提到的1-10步中,在哪一步用propagate_constraint?

网友(2020-10-3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描述的:
   自底向上的策略一般用于中、大规模的设计

个人理解,出现propagated的话应该是在后端,上面说的自底向上的方法貌似是前端的DC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