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lab高手.

楼主(2010-04-18):
求互相关矩阵是那个命令呢?

网友:
可以上百度搜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找到 才在这儿问啊

网友(2010-05-22):
你的互相关的是指
self-adjont吗?

网友:
我不清楚 matlab是否用内建这一个function
不过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用m-file可以写出此function来
不过前题是 要先知道 你的互想关的定义是啥?

网友:
你看看xcorr和corrcoef这两个函数是不是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