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OCEAN仿真的两个问题(附脚本)

楼主(2010-04-18):
1,我利用OCEAN做了CORNER仿真,虽然仿真完成,但是每次RESULTS里都是保存的都是最后一次CORNER仿真的结果与图片。我是希望每个CORNER仿真的结果在RESULTS里都可以保存,这样打开结果的时候就可以变成WAVE FAMILY,就像在ADE SPECTRE里跑PARAM ANALYSYS那样。不知道这要加什么命令?(附上自己写的脚本)。
2,能不能把OCEAN仿真的结果导入到ADE SPECTRE里,这样就可以结合电路看结果,比较直观点。

779 Bytes, 下载次数: 99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解压后,可以用写字本打开

网友:
你这是求助怎么下载还要收费。
我觉得你可以用for循环,每个循环都要fprintf一次,这样存储的就是一组数据。
比如
for(a 1 a_end
for(b 1 b_end
for(c 1 c_end
.......
.......
fprintf(......)
m=m+1)
n=n+1)
k=k+1)
close(p)

网友:
你可以把plot语句写在循环里边,最好每个图都会显示叠加在一张图里,
保存那张图成一个文件进行操作

楼主:
问题己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2010-07-21):
谢谢楼主脚本,我初学者,学习下。。

网友:
ocean比较有用啊

网友(2011-03-07):
正在使用 学习先

网友(2011-07-26):
怎么解决的 说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