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系统建模PSIM与multisim选择

楼主(2010-04-18):
各位前辈,请问对于一般小型系统的建模仿真,PSIM和multisim哪个好些,二者有何区别,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multisim做数字电路的反馈仿真时很有用

网友:
psim  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个人认为MULTISIM不错,我一直在用,至于psim没有用过。 1# ruixi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我幾乎都用PISM,但太理想了

网友(2010-06-05):
1. 如果着重于开关电路控制仿真,PSIM非常好用,模型搭起来方便,仿真速度快。 当然这都是基于理想开关模型, 最终的电路特性还是动手搭电路仔细测量吧, 弄个很复杂的开关模型去仿真开关瞬态特性又麻烦又不准, 个人认为意义不太。
2. PSIM支持C语言编写的dll嵌入仿真,C代码可以直接移植到实时控制系统。
3. 如果线性电路仿真,应该spice一类的各种软件都很好吧。

网友(2010-09-18):
PSIM最近在使用,簡單容易,但好像找不到DC Sweep的功能說。

网友:
我做power 系統模擬都適用psim

网友:
请问LS 是不是一般做switch power的都用PSIM啊?

网友:
还有 simplis, icap/4 等。。

网友(2010-11-01):
Psim最大的缺點
AC Sweep模擬非常慢
很難跑出低頻的結果
大概跑出cutoff frequency的PM

网友(2011-01-03):
仿真软件本质上没有差别,因为我们仿真的目的只是验证原理性的东西,而且是自己已经知道结果了

我个人一直在用PSIM, 这个软件是专门针对电力电子类的仿真,比较适合控制类的仿真

器件是理想的(不影响理论性的验证即可!) 仿真速度特别快,还能自己编写C文件利用PSIM的DLL功能实现数字控制

如果你是要仿真电路的话建议用Spice类的软件,如果仿真系统控制的话,推荐使用PSIM

网友(2011-05-16):
感觉PSIM要好用一点,软件小,使用简单

网友(2012-06-10):
Psim 好用多了,可以像draw 電路一樣可以直接run

网友(2012-11-09):
我一直都用PSIM,感觉比较好用,但模型过于理想,还有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数字控制

网友(2018-04-10):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