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样将IO pad加到DC综合后网表中??

楼主(2010-04-18):
看论坛说是可以在综合前以及综合后加入,请问具体是怎样加入的??
谢谢~

网友:
自己像写代码一样去例化,不过要选好PAD的类型,然后通过顶层将PAD与内核的端口连接起来,综合的时候要加入PAD的库,我当初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0-08-31):
急需啊哟.......................

网友:
2# empty_085

网友:
re
综合后加的话就要修改综合后的网表文件,加入IO pad,并和内部信号连接起来
2# empty_085

网友:
我的先綜合,寫個腳本文件,top—connect鏈接

网友:
我也在学DC,先收藏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
综合前和综合后添加,有什么利弊呢

网友(2010-11-15):
同样求问, core_logic -> I/O cell -> PAD; 是指这样的PAD吗? 或者您指定PAD是I/O cell

网友A(2010-12-29):
IO PAD加上了,可是综合后的网表中power pad 没有加上,不知为何?

网友(2011-05-09):
原来综合后也可以加,学习了.

网友(2012-05-02):
回复 网友B:

    前辈,关于将IO pad加到综合后网表,请问前辈是怎么做的?我在encounter里加pad,老加不上,大侠们说是网表里没有io pad,请前辈指点!

网友(2013-06-25):
回复 网友C:

   你好,   本来加上设计输入输出上的 input、output delay, 在 添加了顶层IO后,  还需要 对IO顶层添加 input output  delay吗??

网友:
还有特殊的VDD和VSS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2014-05-23):
加上pad再综合,报告的芯片面积会加上pad的面积。并且在用encounter的时候,pad跟芯片(core)是分开的,而core有算上了pad的面积,为之奈何?

网友:
具体怎么加没有详细说明啊

网友(2014-07-06):
回复 网友D:
特殊的PAD,在库里有特殊的说明的,有自己的"module"

网友(2015-07-28):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6-05-10):
回复 网友C:

   亲,有相应教程么?我现在做DC综合,但是不知道怎么加上PAD

网友(2020-08-31):
引用 网友A:
IO PAD加上了,可是综合后的网表中power pad 没有加上,不知为何?

power pad不是综合的时候加的,实在PR  floorplan的时候添加的,VDDIO VSSIO 都是属于physical only ce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PAD加上了,可是综合后的网表中power pad 没有加上,不知为何?

忘记看时间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