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看Verilog代码?

楼主(2010-04-18):
刚开始学习数字电路设计,看到几百行的Verilog代码都怵头,十几个输入信号,十几个中间信号,还有好多个输出信号,看着后面的,忘记前面的。大家都是如何把这些Verilog语句联系起来的,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整体的轮廓。望传授经验,谢谢啦。

网友:
初學還是先學習點簡單的。

楼主:
谢谢,望继续发表高见!

网友:
先学点简单的,然后再看复杂的
对原理理解了,看起来应该能好的

网友:
建议你先看一本基础的入门书比如:北航夏宇航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看代码肯定是从电路功能上看的,知道电路完成什么功能后,看懂就容易啦 1# tjunk

网友:
看着看着就习惯了

网友:
多看看就好了,从短的看起,其实Verilog很罗嗦的,大部分都是没有太多用的语句,几百行的代码真正有用的没几行。俺现在短的代码都是人脑仿真....

网友:
I think you can try to draw the block diagram based on the verilog code first. It is more easier to understand.

网友:
找一个现成的程序,深入地学习一下,花不了多少时间的,况且日后都会了呀

网友:
最好先找个开发板练练手,弄个跑马灯什么的开始,这样就会慢慢有感觉了~

网友:
最好先搞清楚描述的是什么电路,然后自己大概想下如果是自己设计会怎么写,然后对于大代码自己画个简单的信号传递关系的模块图,分模块看吧,
verilog代码还是比较容易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