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阈值电压公式+vth0 = '-9.73E-01+vthpn' ,请问后者怎么计算?

楼主(2010-04-18):
mos阈值电压公式+vth0 = '-9.73E-01+vthpn' ,请问后者怎么计算? 有的资料说用自己拟合拟合电压     可是应该怎么拟合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对于不同corner的偏差吧

网友:
工艺提供吧

楼主:
刚刚又看了看  拟合阈值电压是不是直接看Hspice生成的Edit LL里面相应mos的阈值电压这一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