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综合中出现latch的问题

楼主(2010-04-19):
在综合中,发现状态机里综合出了latch,是因为FSM里面有段组合逻辑的always块里
有一句A_state=A_state,但是设计里好像又必须保存状态。这样就会综合出latch。请问大家这个latch怎么处理?是一定不能出现latch么? 还是怎么进行latch的时序检查?而且这个latch的时钟端是信号控制,不是时钟控制。

谢谢回答。。。。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描述状态转换的模块一般说来是组合逻辑模块

你把else、case之类的语句补全就行了

网友:
问题没有解决吧,楼主
组合逻辑没有记忆功能
没有搞明白你说的“设计里好像又必须保存状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
2#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觉得LZ最好是把模块分开写一下,每一个块尽可能边沿触发,这样通常没有latch
不是保存状态就会有latch,而是使用电平触发且没有写全条件才会有的

网友:
感觉LATCH就是因为组合电路赋值不全引起的。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还可以在DC的script中设置不允许使用LATCH,但要列全

网友(2015-11-03):
When an if statement used in a Verilog always block or VHDL process as part of a
continuous assignment does not include an else clause, Design Compiler creates a latch

case 同理, 同意2楼。。

网友:
When an if statement used in a Verilog always block or VHDL process as part of a
continuous assignment does not include an else clause, Design Compiler creates a latch

同意#2 DC ug 里的一段话

网友(2016-07-22):
It is recommended to avoid the unintentional latches by incorporating the ‘else’ clause at the desired and required places in the RTL code.

网友:
It is recommended to avoid the unintentional latches by incorporating the ‘else’ clause at the desired and required places in the RTL code. And some to the "case-end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