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S输出频率

楼主(2010-04-19):
各位:根据DDS原理,输出的最高频率可达fc/2,那如果控制字大些,使得输出频率大于fc/2,那么DDS输出是不是就是fc/2,还是其他的频谱呢?

楼主:
貌似发错地方了

网友:
最大输出频率理论是一半的参考频率,实际最大也得四分之一,一般实现起来最高十分之一

楼主:
如果我设置它的控制字让它超过一半的参考频率,会有什么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