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反馈电阻上的前馈电容的补偿作用的讨论

楼主(2010-04-19):
最近看了3篇文档,有点疑惑,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学习一下,是关于补偿网络的。
1)National AN-1643
2) Ti's 优化带前馈电容的内置补偿DC-DC转换器的瞬态响应
3)BCD 深入浅出Buck变换器反馈电阻作用
http://www.powersystems.eet-china.com/ART_8800566042_2400003_TA_d82c52de.HTM

两篇文档在附件中。

我的疑问是:
1)在计算补偿的时候,是否需要考虑接地的反馈电阻的作用?National,Ti的文档都考虑了,但是BCD的文档则没有考虑。我个人是认为不需要考虑的,原因是,分析频率响应属于交流分析,因为误差放大器的正端(接Vref的那端)是被认为接地的,所以在交流分析的时候,实际上下面接地的反馈电阻是被短接的,所以不需要考虑。
我就很疑惑为什么ti,national的都在考虑这个电阻的作用呢?
2)Ti的文档的第三页公式二关于极点的结果,我认为有问题,我的计算结果是和国半的AN-1643的结果一致。请大家评判
3)Ti的文档中,在上端的反馈电阻并接了一个前馈电容,是否就演变成了Type 3的双极点双零点补偿网络?

楼主:
我的网速太慢了,附件再传。

网友:
应该考虑接地电阻R2,你提的问题中不应该把它称为反馈电阻,这样会有歧义。这个电阻称为采样的电阻。这个和你的refer信号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交流小信号分析中一定要考虑进去。
你可以参考开关电源的小信号建模相关书籍

楼主:
因为我看到BCD的文章叫反馈电阻,故我暂且称为反馈电阻,应该是采样电阻,多谢指正。
但实际中vref是基准电源,是一个直流固定值,交流分析求传递函数如何处理?

网友:
最近看了3篇文档,有点疑惑,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学习一下,是关于补偿网络的。
1)National AN-1643
2) Ti's 优化带前馈电容的内置补偿DC-DC转换器的瞬态响应
3)BCD 深入浅出Buck变换器反馈电阻作用
http://www. ...
引用 楼主:

有两个反馈电阻,上面的那个叫做R1,下面的那个叫做R2,我想你的问题是在小信号分析的时候错误的引入了虚短的概念。其实你应该把Ea看成一个控制环节,而正负输入端其实是个加法器,就是(IN+)-(IN-)。

从环路的角度讲,R1上并入一个电容,就是引入了一个零点和极点,其中零点低于极点。这样会让Phase更平滑,当然BW也会相应变宽。
建议你自己推导一下,这样会更容易理解。

网友:
俺也是不明白啊,看看!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ding
qilai
la
1# wgrecall

网友:
进行数则不如武术

网友(2010-05-23):
牛人真多啊,我完全不懂,呵呵,学习了

网友(2010-07-21):
斑竹说的好

网友(2010-10-12):
回复 楼主:

    学习下

网友(2010-11-30):
版主高手啊!!!!

网友:
前馈电容与R1产生一个零点,与R1和R2串联总电阻产生一个极点

网友:
進來增長知識了

网友(2011-10-10):
还是没有说,再找找看看

网友:
不懂,还要研究研究

网友(2012-03-03):
觉得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像DCDC类, 分压电阻抽头和补偿RC都接到EA "-"端, 此时, 如果放大器的带宽足够大, Veao(s)/Vo(s)可以近似用理想放大器方法分析, 即R2短路到地.
如果是LDO, 补偿RC可能不会接到EA "-"端(一般是内部高阻节点和输出的miller补偿), 此时R2就不能看成虚短了, vfb/vo=z2/z1. 如果Vo >> Vref=>zero<<pole,就可以利用前馈零点和极点的相位差进行补偿.

网友(2012-05-23):
增加零极点了

网友(2012-08-13):
没钱了呀

网友(2012-10-21):
如果单单只是计算EA的传函话,这个电阻是要考虑进去的,因为他是Zin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反馈采样的传函里也有它,两个部分叠加起来之后,这个电阻就被抵消掉了。

网友(2013-01-17):
交流小信号分析

网友(2014-10-22):
这个前馈电容值怎么计算呀,有高手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
选择合适的反馈电阻Rf1和Rf2对AP3406及同类补偿结构的Buck变换器有很重要的作用。选择反馈电阻时,不能只考虑稳态时,输出电压是否符合要求,还应该考虑,反馈电阻对系统稳定性和动态响应的影响。

网友:
可以参考开关电源的小信号建模相关书籍

网友(2015-06-24):
不明白。进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16-07-31):
非常棒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记一下,我也正在研究LDO中的误差是前馈补偿电路的

网友:
你可以尝试用戴维南将vout和两个反馈电阻等效,转换为一个电压源与一个电阻串联接到EA负端,再计算EA输出到vout的增益,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不考虑下端那个电阻。
上端电阻加一个电容,加了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这两个值设计好,据说用于减小负载变化对带宽的影响。

网友(2016-10-02):
研究研究!

网友(2020-12-21):
很好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A:
通过前馈补偿,引入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来增加环路相位裕度,但是同时会引入一个左半平面极点,需要选择合适的R1和R2值,使该极点始终处于带外

网友(2022-05-13):
,,,,feedforward,向前反馈空间

网友(2022-08-11):
交流分析应该不用考虑下分压电阻

网友B(2023-05-18):
引用 网友A:
通过前馈补偿,引入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来增加环路相位裕度,但是同时会引入一个左半平面极点,需要选择合适 ...

请问前辈,LDO采用前馈补偿这种方式,假设比值确定1:1,但这个阻值根据什么来确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LDO采用前馈补偿这种方式,假设比值确定1:1,但这个阻值根据什么来确定呢?
...

你先把零极点的表达式求出来

网友(2025-03-01):
看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