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做过直接在PLL中的Sigma-Delta上调制的吗?

楼主(2010-04-19):
我要做FSK产品,将Tx-data直接调制到Sigma-Delta 上, 原理上了解,就是具体实现查不到资料。

Tx-data加到channel sel上,要怎么加呢?Tx-data要做同步化吗?要不然怎么和sigma-delta 的时钟一致呢?

另外,大家的sigma-delta的时钟是用它所控制的分频器的输出,还是参考时钟经过参考分频器的输出(也就是PFD的参考时钟输入)?

网友:
Sigma-Delta ADC, From Behavioral Mod

网友(2010-08-05):
数据和分频比的小数部分相加,直接调制即可,SDMPLL 最后数据直接通过VCO发射出去,这个里面的关键是你tx data的带宽如果大于PLL环路带宽,那要在加入tx data后,在数字域内要对环路带宽进行补偿,保证txdata 不会被PLL 环路衰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