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spectre下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0-04-19):
analyses choosing下面有很多仿真类型
tran ac dc之类的
还有noise xf sens dcmatch stb pz sp envlp pss pac pnoise pxf psp qpss qpac qpnoise qpxf qpsp
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analyses choosing下面有很多仿真类型
tran ac dc之类的
还有noise xf sens dcmatch stb pz sp envlp pss pac pnoise pxf psp qpss qpac qpnoise qpxf qpsp
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引用 楼主:

看文档,拒绝保姆贴。。。。

楼主:
看文档,拒绝保姆贴。。。。
引用 网友A:

请问文档在哪里
后来在网上找到了有个cadence手册里面有部分仿真的介绍
但是qpss什么的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在cadence 的安装目录下,...../tools/dfII里面有个好像叫doc的目录,找一下就知道了 。既有pdf的也有html的。太多了,而且cadence的文档写得比较乱。

楼主:
在cadence 的安装目录下,...../tools/dfII里面有个好像叫doc的目录,找一下就知道了 。既有pdf的也有html的。太多了,而且cadence的文档写得比较乱。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

网友:
自己在网站上下几篇Cadence实用的资料好好看看,软件要多实践才会熟能生巧的,而且那么多功能你记住了不去用,自然就忘记了

网友:
想看资料啊

网友:
文档里面都有介绍阿,常用的就几种,掌握了就行,其他的随用随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 我一般在cadence中按HELP就跳出窗口说文件没有 好像我的cadence没有openbook 前辈有没有 可以上传一下不

楼主(2010-05-26):
回复 网友B:
点help我也没有的
我是在
tools/ic51usr6/doc下面找到的
要有点耐心
文档有很多

网友(2011-08-17):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solaris系统的话,好像要打开netscape才行。

网友:
自己看cadence的手册吧

网友(2011-10-26):
你好 请问一下大家什么版本的CADENCE  里才有spectre 并用来仿真?

网友(2012-09-01):
回复 网友B:

   是因为ic5141用的是netscape网景这个浏览器来查看的,你的linux系统应该就没有这个浏览器了(95年左右就被ie给搞下去了),所以你看不了,你得把火狐浏览器设置软连接到netscape上,并且在环境变量上设置火狐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