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使用design vision时,想要自己写脚本,用什么工具来检查脚本语法对错??

楼主(2010-04-19):
请问检查脚本对错用那些命令呢??  脚本文件直接vi 生成吗??

网友:
就是脚本啊,语法很简单,可以执行一下,看看报什么错,再改。必要的命令什么都必须有,可以找一个现成的自己改啊

网友:
design vision就是DC的图形界面呀,你可以从log文件直接粘出来,肯定没错

网友(2010-12-24):
跟三楼的做法一样

网友:
vi xxx.tcl 就可以啊 dc会在运行时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