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bussy和VCS联合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4-19):
关于debussy and VCS联合仿真的问题,更改了debussy的TOOLS/PREFERENCE/SIMULATORS/选择的VCS,并且也添加了仿真的选项,在debussy调用VCS仿真的时候还是会提示: can't open master pty,然后就推出了debussy,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地方需要更改的吗?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Debussy的bug.

楼主:
哎,还是没搞定啊,有没有成功过的啊

网友:
都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2010-11-29):
同楼主啊!出现一样的问题啊!VCS2009.06+Debussy_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