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 中wave port 与 radiation boundary 重合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0-04-19):
我在按hfss_full_book v9中 part 6.5做一个微带线端口仿真,但按照书上说的建完模型,设置好边界和激励,验证时提示"wave port  与 radiation boundary" ,仿真无法进行。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有高手帮下忙吗

网友:
同样 希望高手解决问题。

网友(2010-11-18):
具体不清楚 不过lump port是必须 metal-air-metal,你这个肯定是穿越介质或者metal了

网友(2012-06-15):
wave port需要放在空气盒子的里面

网友: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12-08-20):
两种方法:
1, 一般来说,设wave port 的那一面,可以不设radiation boundary,对结果影响应该也不大。
2,如果非要在wave port所在地平面设置radiation boundary,可以手工在这个面上画一大一小两个面。大面等于原来设置radiation boundary的size,小面等于wave port的size,然后subtract, 在剩下的面上设radiation boundary就不会冲突了

网友(2012-10-03):
VALIDATION CHECK
WAVEPORT NEW LINE 對不對
PORT PLANE 和 BOUNDARY重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