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S输出频率请教

楼主(2010-04-19):
各位:根据DDS原理,输出的最高频率可达fc/2,那如果控制字大些,使得输出频率大于fc/2,那么DDS输出是不是就是fc/2,还是其他的频谱呢?

网友:
我觉得没有频谱输出,个人看法,没有经过实验验证

网友:
若大了,超过奈奎斯特采样频率,滤波后的信号,还原不出所要的频率信号了。

网友:
有频谱输出,根据频谱搬移,搬移后你可以理解为负频率。比如:40MHz采样,产生30MHz的信号,可理解为
-10MHz。

网友:
根据奈奎斯特定律 怎样都不可能获得f/2的更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