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IC5451工具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0-04-19):
在经过一大堆繁琐的安装后,
执行icfb出现如下error提示:
Incorrectly built binary which accesses errno or h_errno directly. Needs to be fixed.
X Error of failed request:  BadName (named color or font does not exist)
  Major opcode of failed request:  45 (X_OpenFont)
  Serial number of failed request:  16
  Current serial number in output stream:  31

上网搜索了一下,在ubuntu下是这么解决的:
system==>administration==>Add/Remove software
search for x11-fonts
install the missing fonts

但是我用的是redhat linux enterprise 3,在虚拟机中安装的,不知道怎么去更新那个字体,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呢?
求助哈!

楼主:
在别人的一篇求助帖里面是如下回答的,
回答者:“修改/etc/X11/XFConfig-4
去掉freetype

还有和字体路径
挨个注释,重起X
看注释哪个后重起X问题解决”

求助者:“
多谢多谢!
原来真是freetype引起,换成xtt就ok了。
不过说实在话非要抱着老掉牙的xtt不放而弃freetype,不觉得太可笑吗?难道就没有freetype的解决方案吗?又或许是我的相关配置文件有问题?那就当我没说好了。

但是我试了下,没有任何效果,问题依旧!

网友:
建议更换红帽企业4或5,本人觉得4.6或4.7是最稳定的版本了

楼主:
在网上找了很久就是没有找到关于RHEL3的xorg-x11安装包,郁闷了,难道RHEL3不能安装这个软件?没道理啊。。。

网友:
rhel 3是最稳定的,4。8也不错

楼主:
看来没人帮忙解决,实在找不到合适的xorg-x11,怀疑这个确实不能在RHEL3下安装,
于是最后虚拟机系统换成了RHEL4,就没有这个问题了,IC5141可以正常使用,所以还是要用高版本的系统比较方便,否则要自己更新很多软件,麻烦啊!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阿

网友:
呵呵。不大同意这个说法啊,个人感觉现在桌面最常用的是rhel 4 ,有IC5141USR5 的包的话rhel 5其实也能装,个人喜欢rhel 5 ,老板说兼容性...的不肯装,自己玩都是用rhel 5 ,快,而且更稳定,支持新驱动,如果你有usr 6 的包就更完美了,可以装在 solaris 10上了,终于可以摆脱linux不清晰的界面了 7# loosin

网友(2012-12-14):
在RHEL6上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中。

网友(2013-03-22):
这个问题简单,升级到redhat6以后字体会不兼容,你装一下字体就解决了。xorg-x11-75dpi什么开头的

网友(2015-02-02):
我也遇到此问题了

网友:
在  system-->administration-->Add/Remove Software
    search  ISO8859

    里面有很多,反正没管,全部端了就可以启动了
    icfb&

     在一个前辈的指导下,反正能用了,细节还不是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