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拉扎维书中关于共栅级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19):
中文书188页第二行
说到电流噪声的问题
说道因为m1的源的电流总和是零所以In1+Id1=0
问一下这里Id1是指的什么?
问什么m1沟道噪声不会影响到系统?
英文的228页

楼主:
ding
坐等达人赐教

网友:
首先,想说一下看上去貌似电流等效电路和电压等效电路的出来的噪声不一样大,感觉矛盾,不过仔细想想这里是没有矛盾的。
噪声等效的时候只有一个电压源是不能完全等效电路噪声源的,需要一个电流源等效电路的辅助才能适应各种情况,因此实际的输出应该同时加上这两个源,计算的时候,电压源短路,计算电流源的贡献,应该是没有贡献的,计算电压源贡献时,应该将电流源断路。
而计算等效模型的时候同样是一个断路,一个短路,单分析一个源的效果应该是不全面的
以上是个人简介,希望有帮助

网友:
Id1是流过晶体管本身的交流小信号电流吧

网友:
是M1管的等效电流,毕竟源是悬空点,电流通过M1折回,源级电压可以变化,从而调整M1,使得产生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