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edk下载时出错,请教原因

楼主(2010-04-19):
INFO:iMPACT:1777 -
   Reading d:/Xilinx/11.1/ISE/aspartan3a/data/xa3s200a.bsd...
INFO:iMPACT:501 - '2': Added Device xa3s200a successfully.
INFO:iMPACT:583 - '2': The idcode read from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
   in the bsdl File.
INFO:iMPACT:1578 - '2':  Device IDCODE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INFO:iMPACT:1579 - '2': Expected IDCODE:    00000010001000011000000010010011
make: *** [download] Error 1
Done!

这个板子我用ise调用impact下载过,是能用的,
最近想学edk,所以从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来学习,
最后总是会出现这个问题,请教大家!
请教原因

网友:
以前我用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我的是有时可以,有时就报这个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the idcode,明明在设计时选的芯片型号是对的啊.感觉与盗版软体有关,不过不确定,你可以微扰一下代码或重选一下芯片型号试一试.

网友:
再有下载线的通信不可靠也是可能原因之一,用XILINX原装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