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指点下,入门新手关于modelsim的问题

楼主(2010-04-19):
才开始学习verilog,是个双向4位环形计数器,电路图如下,仿真后能实现,可是根据电路图写出门级verilog程序后,在modelsim里功能仿真,输出一直是高租,请高手指导下。
module Four_bits_r_bidir_counter(Q0,Q1,Q2,Q3,Q0_b,Q1_b,Q2_b,Q3_b,sel,clk,rst);
  output Q0,Q1,Q2,Q3,Q0_b,Q1_b,Q2_b,Q3_b;
  input sel,clk,rst;
  wire  Q_forw,Q1,Q2,Q_back;

  and (Q_forw,Q0_b,Q1_b,Q2_b);
  and (Q_back,Q1_b,Q2_b,Q3_b);

  begin
  Sel_manner M0(D0,sel,Q_forw,Q1);
  Sel_manner M1(D1,sel,Q0,Q2);
  Sel_manner M2(D2,sel,Q1,Q3);
  Sel_manner M3(D3,sel,Q2,Q_back);
  Dflipflop DFF0(Q0,Q0_b,D0,clk,rst);
  Dflipflop DFF1(Q1,Q1_b,D1,clk,rst);
  Dflipflop DFF2(Q2,Q2_b,D2,clk,rst);
  Dflipflop DFF3(Q3,Q3_b,D3,clk,rst);
end
endmodule
module Sel_manner(D,sel,Q_forw,Q_back);
output D;
input sel,Q_forw,Q_back;
wire w1,w2;
and (w1,Q_forw,~sel);
and (w2,Q_back,sel);
or(D,w1,w2);
endmodule

module Dflipflop(Q,Q_b,D,clk,rst);
output Q,Q_b;
input  D,clk,rst;
wire   nan1,nan2,nan3,nan4;
    nand(Q,Q_b,nan4);
    nand(Q_b,rst,nan2,Q);
    nand(nan2,clk,nan1,nan4);
    nand(nan4,clk,nan3,rst);
    nand(nan1,nan2,rst,D);
    nand(nan3,nan1,nan4);
endmodule

testbentch如下:
module Four_bits_ring_TD();

  wire Q0,Q1,Q2,Q3,Q0_b,Q1_b,Q2_b,Q3_b;
  reg sel,clk,rst;
  parameter Period = 20;
  initial
     begin  clk=0;
       forever   #(Period/2)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rst=0;sel=0;
  #30 rst=1; sel=0;
  #15  rst=1;
  #100  sel=1;
  end

  initial #300  $finish;
endmodule

网友:
testbanch  中没有例化~~好好看看书上例子

网友:
呵呵,这样的不要在这一业混了,大学毕业做鸭赚的钱也比你学的这样的水平赚的多.实在不可以毕业后当兵去吧.

楼主:
楼上的,你智商高了点,但道德不行

网友:
刚学嘛,犯点错也是必然的,重要的能吸取教训,以后真正做项目的时候就不要犯这种错误了,会被人鄙视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