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hspiceS 调用Verilog-A

楼主(2010-04-19):
我用Cadence的hspiceS仿真,想调用Verilog-A写成的一个模型,用了-hdl命令,但是总是有错误,大概是这样:
error ...in file "ciwInport"
或者 unbound variable -hdl
或者 add .... view list ....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费事,如果要仿真的代码很小,又不关心内部的波形,可以当做一个器件的model对待,include调用就行了。如果用标准流程就稍微麻烦了。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2# knightrider8888 谢谢你的建议 我试一下

楼主:
我用受控源实现了理想DAC  不过还是谢谢上面两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