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格雷书上频率补偿上的疑惑

楼主(2010-04-20):
今天看格雷的书,频率补偿一章中写有:

在极点频率处增益按 -6dB/十倍频程 下降一句。

我记得别的书都写的是 -20dB/十倍频程 。

求各位高手答疑

网友:
这个问题没头没尾,你去问GRAY,他都不知道。。。。

网友:
你看错了 是倍频 不是dec

楼主:
我又查了书,没错的

格雷书中文第四版  P589页:

前面给了一个三极点的传递函数,后面有一句:

在第一个极点p1的频率,a(jw)图按6dB/十倍频程下降。。。。。。
在p2上,变成12dB/十倍频程.。。。。。
在p3上,变成18dB/十倍频程.。。。。。

后一页还有图,也是同样的单位和数值

网友:
-6dB/oct.就等于-20dB/dec, ok?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翻译的是煞笔,都说了不要看中文版。

网友:
大哥 你看的是?水货啊?我记得是oct,因为当时我也一愣,怎么表示和别人不一样呢。。。

网友A:
楼主你看的是中文吧,书文翻译有很多错的

网友:
-20dB/otc. , 不常见。
3个极点以后那也是-18dB/otc.。

除非改了dB的定义。

网友:
6dB/oct是指6db/两倍程,不是十倍程哦
6dB/oct跟20dB/dec是等价的

网友:
ddrr

大富豪

UID53356 帖子764 精华1 积分112290 资产112290 信元 发贴收入4705 信元 推广收入3750 信元 附件收入109200 信元 下载支出6310 信元 阅读权限100 在线时间376 小时 注册时间2006-10-11 最后登录2010-4-20

有钱人说话就是硬气

网友:
对的

楼主你看的是中文吧,书文翻译有很多错的
引用 网友A:

网友(2010-11-06):
翻译啊,真的不行,强的话看原版

网友:
中文版的把倍频翻译成10倍频了,搞错了,还是看原版的吧

网友:
呵呵  还是英文版好

网友:
oct是octave的缩写,octave是音乐上的八度音阶,因为每八度声音频率加倍,所以又有倍频的意思
所以/oct意为每倍频,而不是十倍频。

网友:
另外说一下october的词源:
oct做为词根=eight.
October(十月)该词源自意为“八”的拉丁文octo。在罗马人采用新历法之前,October原指旧历8月,以后才改为10月
凯撒之前的罗马历是以三月(march)为始,共10个月,后来加了january和february,但名字还是没变,所以一次后退两个月,原来的八月就是十月了

网友(2013-09-17):
回复 楼主: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经过多方请教,应该是书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是20dB/十倍频或者6dB/二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