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偶然间发现的一个现象

楼主(2010-04-20):
我今天玩单片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用的是stc单片机,在我想做断电实验,将放在锁紧座上的STC的VCC引脚掰开,即,VCC脚悬空,发现STC在最小系统板上依然工作,试了很多次,依然如此,测得VCC引脚电压为3.75V左右,当时很奇怪,不知道电压时从那里来的。又来研究发现是单片机外部的上拉电阻给单片机提供了灌电流,从而提供了电压,上拉电阻是10k。同样的方法在ATmel的单片机上试了一下,就没有上述的现象。偶然发现,估计是stc和at的p0口内部电路做的不一样。

网友:
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
与你当时运行的程序也想关吧?IO配成输出,并输出高电平电,外部引线与电源想接.

网友:
又是一个IO供电的案例。

网友:
这个我了解,如果你用的是STC10/11/12系列的单片机,P0口是不需要上拉电阻的,因为他内部自带,也就是说这些系列的单片机的IO口都内部带上拉电阻至电源,当你再在P0口加上拉电阻并供电时,相当于给VCC电源引脚上电,故仍能正常工作,只不过工作电源会降低(由于电阻降压原因).而ATMEL就没有此现象,因为其P0口无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
有些IO有保护二极管吗?

网友(2011-02-23):
你把所有的IO都输出为0   这个想象就不存在了

网友:
我觉得高电平和能不能成为源不是一个概念。状态这个东西……

网友:
学习了6楼的说法,有道理,高见!

网友:
输入输出引脚的倒灌电流,另外这种工作模式下单片机不稳定

网友(2014-10-23):
PUSH PULL和open drain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