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cadence 高手指教

楼主(2010-04-20):
安装完 smic 的PDK 在做完 DC仿真后  无法向电路中反标静态工作点,

在采用 tsmc的PDK时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估计是CDF参数出现了问题,
无法解决

感谢高手能在这里指点迷津

网友:
估计是CDF文件的OPpointLabelSet出问题了,你可以在CDF edit里看一下,那一行有没有参数,如果没有的话,添加上你要反标的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OppointLabelSet 中的id  gm vdsat 等定义都是有的,我现在发现的问题是

当选择annotatioin  DC operate point 功能的时候 Parameterdisplaymode 中仍然是parameter, 而没有变成 oppoint 。 手工将 Parametedisplaymode 置成oppoint
是可以查看工作点的,只是这样做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非常怀疑 smic PDK 中部分 skill 语句工作是不正常的。

其中有个 .ile 文件 无法查看其中的内容

1# anlogedesigner

网友(2010-06-03):
Thank for ur sharing experience and ida , thank any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