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一个calibre的lvs问题

楼主(2010-04-20):
在用calibre run lvs时,要求在inputs的layout tab中载入layout netlist file,我
不知道这个是从哪产生的?我现在已经有了gds的文件了,这个与layout netlist文件
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楼主问的如题啊,我也正在学习calibre的使用,也对这个问题有疑问啊!希望高手些出来回答啊 !!!

网友:
该主题应该是数字后端啊,虽然它称为物理验证,但大不同了

网友:
Layoyt netlist 你只要給它名字:EX.TOP_CELL.sp OR TOP_CELL.net
Calibre 會自動將LAYOUT GDS PATTERN 轉變成net list file. 放置於TOP_CELL.sp OR TOP_CELL.net 內
再與電路之SPICE FILE (or LVS FILE) 比對.

网友:
如果在virtuso的版图状态下用calibre做LVS,不需导出GDS,也不用产生netlist,只要同样名字的schematic,在input界面里,把extract from schematic 选上就可以直接做LVS了;当然此项不选的话就需要输入netlist

网友(2010-07-19):
真是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calibre会把gds转换成layout 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