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市电下的LED Driver产品,不吝赐教

楼主(2010-04-20):
首先,寿命的问题,请问有经验的兄弟,哪些公司的哪些产品寿命比较长?要求输入市电,输出1W到150W不等(单路)

其次,哪些拓扑用得比较普遍?是Offline还是在线式的驱动呢?

希望得到验证过的经验,感激!

网友:
offline 的好些,
简单的buck或boost结构估计不行啊。

网友:
先不說 linear led DRIVER

討論 switch mode led driver
有些人是 分 led backlight
LED LIGHTING  和大功率的 led路燈   只有led路燈會power 比較大
  有些還有 上百 watt

壽命和 led die有關  cree 品質好 但價格高  目前 led driver 佔的成本其實不高
真的貴的是 led 燈的 led die 還有封裝 散熱還有模具開模

led driver onsemi  nation_semi  ti  都已經一堆 ic 了
但是 ..led 本來壽命很長 但是 led driver會使用到  電解電容 這有壽命問題
 所以有人提出 無電解電容的方式 拉長壽命

不過 再怎說 led燈應該都比 一般鎢絲燈 壽命長 又省電
但是現在價格太高 ..但是 以科技進步來看 未來幾年量會大
量大價格又會殺低   那時 才是 led 燈的天下 ..

目前 led lighting分幾大塊

1. dc-dc
1.1 家用 杯燈  mr16
1.2 車用 led 燈

2. ac-dc 一般的 lighting
2.1. non isolation 如 nation lm3404 那類
2.2  isol    又分使用 pfc ic來做
      還有 使用 flyback/qr pwm
      還有一類 使用 iwat  primary side feedback來控制

目前 ac dc led燈一般都開始要求可調光  因為要完全取代 鎢絲燈 所以 要能直接差上燈座
直換 須和 triac 調光方式能使用
且調光不能有閃爍

3. ac-dc 取帶日光燈  螢光燈的 light bar t5  t8 燈管

一般 家用 led 燈不須太大 可能 到 ~5 ~10w 內就可以達到

楼主:
先不說 linear led DRIVER

討論 switch mode led driver
有些人是 分 led backlight
LED LIGHTING  和大功率的 led路燈   只有led路燈會power 比較大
  有些還有 上百 watt

壽命 ...
引用 网友A:

感谢peter同学。

网友(2010-10-26):
谢谢,最近也在看这个!

网友(2011-03-01):
先不說 linear led DRIVER

討論 switch mode led driver
有些人是 分 led back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